华硕9500GT的显卡玩游戏时卡

楼主(2009-06-02):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为什么华硕9500GT的显卡玩游戏时卡这和主板有没有关系啊,主板是ONDA A780GT

网友:
说句实话吧。。你的板和显卡都是散热不好的板卡。
如颗果有问题先测试,下次求助请写明具体故障点?和自己实际测的结果。。

网友:
没说什么游戏,也没说怎么个卡法。。。你要是玩孤岛危机开到高分辨率 全高特效 8X反锯齿,不卡就不正常了,请LZ把问题尽量说得清楚一点

网友:
呵呵,那是你配置的问题,,集成显卡再加显卡,你用GPU查一下你显卡是PCI—E几X的啊,可能是4X的,加你那个9500的性能本来就一般,说白了。9500都是8500超上去的,性能也一般,对它要求不要太高了,你用3D 2003测下,分数能到7000分左右就正常,,低于可能就是你配置的问题!!

网友:
9500gt dr2  3dmark05   可以上7500--8000分  还不错
dr3  的估计上到1000分  而且  主机配置要高才能达到我熟读偶尔分数

网友:
你玩游戏卡的话
跑3D未必能跑完!!
跑一般就不跑了或死机

网友:
你不测试  那个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新显卡就会有问题 ,

网友:
工厂里出的显卡,不少都出过批次问题

召回的显卡  ,不少的。
上次搞批技嘉的  x600pro 工厂设计原因,全部花掉,都是同一问题

网友:
卡是不是和网络有关呀,要是联网游戏,再好的配置也会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