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7液晶高压板怎样维修?

楼主(2009-06-02):
开机亮几秒就黑屏,开了再关又亮几就黑屏,经试灯管是好的,是高压板的问题。高压板上用了个TL494C,像这样高压一般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请各位指点下。谢谢!!
黑屏

网友:
可能是高频功率管或P沟道的8脚9435场管的问题。

网友:
4606的八脚芯片

网友:
这个高压板上只有个16脚的TL494C芯片。

网友: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在没有通用板的情况下,怎么试灯管的好坏?

网友:
修高压板吃力不讨好,现在高压板比你买个配件可能都便宜。

网友:
直接换质量好点的通用高压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