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安装系统

楼主(2009-06-02):
昨天看到一牛板。联想品牌机上面的。芯片组是845GL 775接口的,还是华硕代工的,真的牛,故障现像为:每次能点亮。CPU及各芯片电压温度正常,已刷新BIOS,但都无法安装或GHOST系统,用GHOST安装检测设备时死机,此时各芯片都没有过高温度,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CPU,内存这些都换过了。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硬盘?

网友:
查看你用的数据线是不是高速线。光驱是否正常。
硬盘读写能力

网友:
听客户说是搬家前是好好的。搬安后就开不起了。应该和线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
硬盘问题吧。你换换试吧。

网友:
检查一下网卡是否正常,无法判定就把网卡取下来,再试

网友:
最新发现。硬盘已更换不法解决,刚换了个CPU,安装又好了。经反复测试。在CPU OK的情况下。如果这个CPU不能安装系统,换一个就可以安装了。但关机时间一长,又不能启动,又要换个CPU才行,搞不懂了。晕。这算什么鸟问题哟!

网友:
把板拆出机箱装哦,一个个的试

网友:
难道就没怀疑过CPU座的问题~~

网友:
华硕主板最垃圾,见了就别修.小毛病不断.

网友:
修主板是很神奇的.有些问题.你都没动焊铁.什么都没动的情况下.放个几个小时又好了.不解呀

网友:
看主板上有没有电容不行的,要换掉,看看有没有供电不稳的管子要换掉~~~

网友:
不解呀。我也怀疑可能是CPU坐氧化过重了。他的CPU坐装锁死钢架都变色了。就是不锈钢被高温烧过一样那种色。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呢?

网友:
845gl 775的板子这个还真少见来,楼主没搞错吧,是不是865gv 775的.

网友:
没有搞错。所以我说见到了希奇板了哟。865 775的相信大家见得不少,845的肯定大家见得少。那板应该是CPU坐的问题。弹针氧化过重,没有拆之前是好的,是因为他和CPU贴在一起没有动过,所以良好,搬家后一动,就再也达不到以前的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