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加电自动开机

楼主(2009-06-02):
一杂牌主板.通电后自动开机.维修过程:通电就开机.和电源14脚连接的三极管导通.将电源14脚接地变成低电平,电脑接上电源后就自动开机.证明14脚连接的三极管未接电源前就已导通.换了三极管后故障变成通电后有时候自动开机.有时又正常 把三极管连接的一个472电阻也换了.故障依旧.各位大侠帮帮忙解决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也可能是I/O的问题 换个试试

网友:
补充一下:I/O换了一个同型号的.故障依旧

网友:
又是桥的问题?没这么惨吧.修一个是桥.又修一个.还是桥.

网友:
能正常关机吗?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连14脚的3极管问题

网友:
你的主板电池有没有2.5V电压

网友:
14脚阻值正常不。多测一下在通电时三级管B极电压是否正常,自动开机的时候。驱动电压从哪里来的!

网友:
换的是同型号的三极管.通是就自动开机时,不能正常开机.出现故障是有时通电自动开机.有时又是正常的

网友:
32.678旁边的晶振拿了试试
有可能它漏电

网友:
CMOS电池换的是新的.回复10楼的朋友.接电源14脚的三极管正常情况上电为0伏.只要主板上电.这个三极管的B极就为0伏.请教驱动电压是什么?

网友:
三极管的G极电压有没有,三极管前端坏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网友:
给CMOS放下电  自动开了 手动点关闭 再上电 看看是不还是自动开机!!!

网友:
COMS电池放电了.还是自动开.手动无法关机.CPU.内存.显卡.南桥待机电压都正常.晶振电压也有.换了14脚连的一个三极管.472的电阻也换掉了.故障依旧.昨天修的以后.今天上电不自动开了.以后好了.过了半个小时又自动开了.跑线路后是到I/O.换了I/O后故障还是一样.郁闷中打了USB的对地阻值.南桥是正常的.哪位仁兄碰到此类故障给点思路哈.

网友:
顺着三级管B级反向查找,看一下B极电压从哪里来的,电脑要自动开机的话。开机三极管B级必需要有一个驱动电压使CE极导通。从而拉低ATX 14PIN,电源才开始工作,自动开机,肯定有地方给了三级管启动电压。(三级管CE击穿也会自动开机)建议从B级开始查,看能找到问题不?

网友:
开机三极管前的门电路?  开关键连接的电阻?

网友:
重换一个三极管试一下,

网友:
楼上说的什么呀?说清楚点好不

网友:
这么多意见  我都不好说什么   我就想知道你的IO型号是多少?

网友:
是不是S开头的厂商   47M...的型号?

网友:
怎么.....楼主没回答??

网友:
你IO型号是多少?

网友:
是不是已经解决了   是啥问题引起的啊   分享一下

网友:
看看 复位电路正常吗?  我估计就是COMS电路上的问题  你仔仔细细 看看

网友:
同22楼的 楼主要是解决了 给个解决方法 好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有些板子在不正常关机(比如直接断开电源的 220输入)以后,在通电就会自动开机。这时只需正常关机一次即可

LZ看是不是有这种现象

网友:
再换一个三极管

网友:
进系统正常关机后还会吗?

网友:
我的建议是你先把I/O拿掉,或者把控制三极管的那个脚挑起,不知道I/O是什么型号,上电看还自动开机吗?如果开的话,就是你说的那个三极管连带电路的故障,如不开,就查I/O和门电路,

网友:
因为这板子(技嘉的)是从人家收回来的.闲着没事整一下.拿到手上的时候.一通电就开机了.怀疑是14脚连接的三极管有问题.换之.故障还是这样的.后把CMOS放电.重新插电.前几次可以正常开关机.过个几分钟又是这样.想来想去不知道啥原因.后又把IO换了.(IO是CT5880-DBQ.换的是同型号的)故障还是这样的.彻底搞晕了.该换的几个大件全换了.这二天才上线.看到29楼的版主说的.因为我作业的时候和29楼的版主说的一样的.都是直接把220V断开的.后正常开机以后.再断220V电源.就没有一通电就开机了.

                             因为这二天店里的生意实在是太忙了.天天装机.什么的.所以快有一个星期没上论坛了.今天一上来看到这么多仁兄发表自己意见.欣慰呀.这么多维修论坛.还是这个论坛比较好.谢谢各位仁兄了

网友:
此问题已解决.但是不知道怎么编辑帖子.注明已解决这个板子是好老的了.现在修技嘉的板子就没遇到过像这块板子的问题.不得不感叹一句.修板子是件很神奇的事哟

网友:
能正常关机吗?点开关排针关机后估计就不自启动了

网友:
29楼的兄弟,你那种情况是在BIOS里有一项是说断电后再上电板子的动作,可以选择直接开机或者没有动作还有好像是最后一次的状态。

网友:
这中问题要先找出是那个部分出问题!开机电路涉及范围大!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采用断线的方法!比如说
;你的那片主板开机电路是由PIN14-=你说的那个管-==I/O  南桥。 开关排线针, 先段三极管往I/O线路,还是会自动开,说明是三极管和PIN14问题,不开是后面,一直拆下去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14脚三极管的问题    顺着线路找吧

网友:
是不是北桥短路了,我碰过这样的板子,短接PW-ON开关针关不了

网友:
取了三极管,上电看开不开机!再向上查

网友:
查绿线所连元器件

网友:
看楼主辛苦好久了啊
如果排除设置问题
其它电路都整过了,你干脆再整下待机电路,貌似没什么大的关联,但是待机电路不稳定就不同了。我碰到电阻坏导致的问题

网友:
呵呵,你的芯片组是多少的,要不把那个你所胃的开机三极管干掉不要糨看还能否开机,915的主板好多都双开机的,一路是IO开机,还有一路是南桥开机》

网友(2010-04-04):
学习受用中。。手上有一块映泰945gc-m7的板子,加电自动开机,诊断卡不跑码,但cpu是热的应该在工作;有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吗?

网友:
能开不能关,有时还自动开,说明电路还有问题。清洗,电源开关键针脚和南桥的电路,检查IO各脚供电情况,检查IO前级的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