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845板!~

楼主(2009-06-02):
。。客户拿过来。上电点不亮,插上诊断卡,没跑码,BIOS恢复。无果。拆下CPU上假负载。总线时钟和电压都正常。于是换了块CPU。同样问题。。认真观察了下板,内存糟旁的一个供电管发黑,应该是给内存供电的,测量了一下内存供电没有2.5V,换了那供电管,冷却了上电跑码一路跑完。。。完成!~

网友:
开机不跑码当然要先测CPU。内存。北桥的电压了。恭喜LZ

网友:
无语阿!您还不如不要发贴的好!

网友:
开机必测三点.CPU.内存.显卡

网友:
加电不开机要先测主板关键点电压啊~~~

网友:
哪些是关键点?要怎么样来测啊?

网友:
无语啊........这么简单的也来祝贺一下....这样的情况我修了3块了...

网友:
简单归简单。当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就是很大的安慰了!~!就像两楼的来。我的帖引发了他的结论。那样对新手不是更有帮助。本坛原则不就是这样的。。

网友:
修机都是从新手到高手!人不可有傲气!学习啦谢谢

网友:
学会修简单的鼓掌才可能修复杂的故障,我是这样认为的,简单的不想修,复杂的修不了才觉得无聊

网友:
我是这样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