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E150经常出现暗屏,高手看看

楼主(2009-06-02):
方正颐和E150  笔记本,有时开,关盖出现暗屏,有时又正常,我拆开高压板,加焊后,用了1个月,现在又这样了,不知这款有什么通病吗。如何维修,灯管我测试过没什么问题,去高压板上线线连接主板这头也是针插的,应该不会出现虚焊的现象。高手看看,支招啊!

网友:
是给那高压供电的那几根线的问题
把一根5V的。2根3.3V。的供电线剪断接过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是断了吗
2跟3.3V,是不是控制和调节线啊

网友:
大家  ,有遇到这样的吗,到底是哪有问题啊

网友:
看看黑屏时是那个电压不对啊,如果黑屏能看到一点点图像的话就是高压板的问题。把控制信号3.3用屏供电的3.3代看行不行。

网友:
把3.3互相代换

网友:
"有时开,关盖出现暗屏"
从这点看,有可能屏幕开关键回弹不到位.这个键通常在屏幕下沿,控制高压板的触发,按下就接地把触发脚电压拉低为零.你可以在出现黑屏时测触发脚电压是不是零伏来判断是不是这个原因,也可以直接量开关键是不是一直接地来判断.

网友:
休眠键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