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耳麦接口无法用,板子上没有接口

楼主(2009-06-02):
前置耳麦接口无法用,板子上没有接口,主板是型号是661FX--M7的板子,机箱前面板上有那九针的引线,但是板子上没有AUDIO的那十针的引线(一针为空脚),怎么回事呢,怎么才能用前面的啊,谢谢了
主板

网友:
没有怎么用呀?如果没有是不可以用的

网友:
没有接口 自然不能用

网友:
找个高手 改一下线路 就可以了

网友:
怎么会没有啊 应该是有的啊 看仔细点啊 这板我记得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