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的TOSHIBA笔记本硬盘

楼主(2009-06-02):
昨天接到一个本本,BIOS提示SNART错误无法进系统,我进BIOS把SMART检测关了,可以进系统了但是只要进行大文件拷贝就会蓝屏,有时候开机久了不动也会蓝屏,没办法只好拆硬盘下来看看了,首先我用MHDD29扫了一遍只看到少量的红绿块,我想用PC3000看看,
硬盘型号MK4025GAS   40G

我先选了第④项“综合测试”

我就一直回车下去,到了测试界面

前面6项全部PASS通过,就是到了最后一个测试了很久还没完成,因为等了太久想走开一下结果把电源线给碰掉了,我再次打开电脑发现盘已经不认了,听硬盘里面电机已经不正常了,只有轻微的转动,转一下停一下又转一下感觉盘不转,只是磁头动一样,就动几下硬盘就没声音,好像是磁头在寻道的动作来回几下就停止了,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了,各位师傅指导下我怎么修复,或者还原到他原来的症状SMART出错,我可以交还给客户就好了。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
不好办哦
没有专业维修工具弄不了
即使有象PC3000这样的工具,本本盘对技术要求也比较高的

网友:
呵呵,解决了,估计是磁头卡了,我轻轻的摔了几下硬盘又欢快的旋转起来了,我运气还不错哦。放了2天本来
打算买个二手盘赔他,想想旧盘反正是坏了就试的摔了 几下,没想到OK了,感谢楼上的斑竹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