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f61继电器滴嗒响故障

楼主(2009-06-02):
之前论坛  这个问题是这么解决了的
经过二天的查找与测试还是把故障点定在电源上,其它东西不考虑,就考虑tea1507了,是换过,而且换过二个,但是否质量问题?于是就再好的一台的机子拆出换上,ok
我换过高压包  TEA5707 也检查电路 都失望了
又看了
打开查看无任何烧过痕迹,查后级电源无任何短路,断开所有负载,电源还是不启动,现在可以恳定是前级电源的故障.先查1507供电1脚电压在8.0-10.5V跳动,不能稳定,换电源电容,无效.无意中测供电时把表笔放在1507第4脚上,电源的声音不一样了,经查资料显示1507第4脚为DEM,起退耦/过压/过载保护的做用,后就做了个大胆的试验,单独放一个表笔在第4脚上,不拿下来,听到声音越来越大,大约20秒过然后,消磁继电器工作了,整机打开了,这时心里想是不是因为没有退耦呢,就按这个思路查退耦电路,发现从变压器的回路供电至第4脚上的一个470K电阻开路,换好后,通电开机,一切正常了.(引用飞飞电脑的)
今天上午重点检查行部分 结果发现二极管 6608 软击穿 2正负两端阻值一样了 断开测试就能发现 因为开始是用数字表在测试维修 结果 今天用指针表搞定了
希望能对大家有用 !!!!
此论坛比火 长期支持

网友:
飞利浦这种问题多啊   算得是通病啊
   你这一说又让我多学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