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v3000-945gm 无线网卡在设备有里有叹号

楼主(2009-06-02):
compaq v3000-945gm 无线网卡在设备有里有叹号
一台compaq v3000-945gm 客户拿来,以前无线正常,现在网上邻居,任务栏没有无线标志,在设备里无线网卡有叹号,我重装xp 后,装无线网卡驱动,装完,显示该设备无法启动 代号10,重新禁用再启动一样有叹号
经检测,xp 、无线网卡 没有问题,在其他同一机器上试验, 无线开关正常显示,拨到开状态,现在显示i禁用,现在不知道这台机什么问题,有人说是南桥

在这请问个位大哥
谢谢

网友:
一般有感叹号都是驱动没装好,去找个好点的驱动试试,找问题要先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驱动没有问题,这硬盘和无线网卡同时在相同的机器上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