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653CN 提示没有粉了

楼主(2009-06-02):
松下653CN 提示没有粉了 加完粉 还是提示却粉 什么问题啊~!~

网友:
鼓上有计数芯片吗?有的话换芯片,否则机器上清零。

网友:
653CN是松下传真机。
这是没有芯片的,可以加分的,但你要注意
653直接加粉就可以了...只是要加粉前要注意..
如果粉和原先的粉不一样..要把原先的粉清干净再加....

如果你经济可以,就可以直接换粉盒...原装的,(代用的才50)

没有什么芯片换对了忘了说.
把鼓右手边的十字罗丝反拧过来就得拉

此传真机的耗材复位,是由硒鼓内部左边的磁石与主机的感应开关组合检测复位的。
在3.3秒内未检测到磁石转动,则复位耗材计数,反之则报 TONER  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