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电阻分别的多大的?

楼主(2009-06-02):
如图的2 个

网友:
1000千欧
49.9千欧

网友:
前面三位是基数,个位,十位,百位。第四个数十倍率

网友:
1000千欧  和49.9千欧

网友:
1004   1MΩ
4992   49.9KΩ

网友:
同意楼上                       。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1M欧,49.9K欧

网友:
如果是三位数电阻,前两位为基数,最后一位为10的几次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