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天逸Y200的问题

楼主(2009-06-02):
手头有台Y200机器 拿来时  南桥直接短路  换后能开机  南桥有复位  输出 测试卡就是不走数 各供电电压均正常 CPU供电电压有点低0.97V  有点不正常 修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

网友:
查cpu的复位是否正常,量cpu的AD线是否正常,耍bios ,更换北桥,  cpu电压0.97那是因为cpu还没有工作

网友:
可能是南桥外围电路故障

网友(2009-07-12):
楼上都是来拿分的   自己看好在怎

网友:
没修过这种型号的..应该是CPU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