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人换个bga通常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2009-06-02):
看好多高手的帖子,换个bga就象我换个电容这么简单。

你们换个bga封装的芯片和100多个引脚的芯片通常需要多久?

网友:
EC我换就是连拆带焊5分钟

网友:
通常焊上去要3分半钟

网友:
都是要半个小时完全OK

网友:
有没有高人发表一下植球经验啊

网友:
6分钟,拆下来,直球,焊上去,这时间不够吧

网友:
这个时间和设备也有关系的吧?
另外风量、温度、pcb发黄,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有DX能解释下吗?

网友:
拆三分钟,植球三分钟,焊三分钟.就这么长的时间.

网友(2009-08-02):
真的吗?

我看起来就像神一样啊

你用的是不是全自动的,连清理焊盘、植球、焊接全部自动?

网友:
我都要15分钟。。。。。。。。。

网友:
我一般是两个小时还搞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