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谢老师TDA4863AJ的装到散热片上要绝缘吗?

楼主(2009-06-02):
本来能显示,只是场缩进去了不能拉伸的故障换了TDA4863后一直烧4脚上连的
二极管
( 是不是升压二极管),查资料4脚是-12.5,但4脚不装绝缘垫就散热片直通,散热片是接地的,是不是没有装上绝缘垫才导致一直烧二极管?
资料

网友:
我想原来有绝缘的取掉总欠妥吧

网友:
脚不装绝缘垫就散热片直通,散热片是接地的
看你的机器是不是4脚接负电压的?

网友:
是我拆的时候不小心把那透明垫片掉在机子里面,因为透明没看到掉下来了.现在垫上后能显示了可是出现的回扫线同时发出轻轻的答答声,好象不同步似的

网友:
这就不小心的后果,不知道哪里还有烧坏掉的元件

网友:
如果以前的机子上有就一定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