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170E1 开机花屏 然后黑屏 大家帮看看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09-06-02):
我是搞本本的 今天接了台液晶来修 液晶我不在行 隔壁的一看就说是屏坏了 大家帮我看看
谢谢了 图发上来了

网友:
可能是绝缘板坏了吧

网友:
是不是关机也显示白屏啊?

网友:
开机5秒左右就变成第2个图片的样子了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板主芯片坏了,也有可能是屏坏了,但看图应该是屏坏了,先找个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  这个板子不好配的

网友:
这种现象基本都是是屏坏了,水平高的人,可以在屏背面的电路板上焊一下那个大芯片,也许就好了,我做过,有50%的希望

网友:
看有没变化,板和屏都有可能的。

网友:
先换驱动板试下。

网友:
谢谢大家 是驱动板的问题 已经OK了

网友:
可以用替换法,先换个通用的驱动板就知道了么

网友:
修好了就好,一般正常情况下屏幕是不大会损坏的。11楼的:展艺电脑 说的比较好,先用通用驱动板测试一下是最方便的了。

网友:
常规的处理是这样,但这个是45+45FFC,奇美代工的机器,没有通用板可换的,只有原装板.

网友:
既然修好了, 请介绍一下驱动板坏在那吧.
我有一屏,花屏图象有点相似.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7141-1-5.html
希望能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