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谁来揭开旧IBM漏电之迷

楼主(2009-06-02):
把手放在旁边,有时就会有触电的感觉, 是人体的静电与电脑漏电产生的效应吗??

网友:
适配器是二根线的,如果天气潮湿或你自己的鞋子绝缘不好就会有漏电的感觉,我的IBM也是这样。

还有就是你室内供电线路插座是二根线还是三线?二线当然静电大

网友:
三根线太麻烦了, 我弄了根二头的接上去了, 笔记本那外壳没锣丝,一直都有缝 , 我是放在床上用的, 也没有什么导体啊

网友:
不懂~~~~~~~~~~~~~~~~~~~``````

无边思绪 -1

网友: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无边思绪 -1

网友:
不可盲目接地线的!如果有漏电现象不找到原因强行接个地线,用脑子想想会怎么样。LZ检查一下你的电源适配器吧,可以换个适配器试试就知道了。一般都是适配器内开关电路部分问题,比如开关变压器漏电,或者高压与低压的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
笔记本还真没见过漏点的。你得手放在什么位置呀?

网友:
这个有个尖端放电,也就是说接触面积越小点的越厉害,你整个手放上去,接触面积大了就不明显了

网友:
笔记本用直流电,电源接口一般是芯是正极外壳是负极,板上最高也就是19-25V若楼主说漏电应该是感应电,感应电最容易出在高压板哪里,请检查高压板和灯管及集光槽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现象

网友:
开关电源300V高压地与低压地跨接了一个222M的电容,主要用于消除自激,但同时给没有接地的电源外壳带来静电,如果没有跨接这个电容,不会有麻手的感觉,答对了请管理加威望啊/谢谢!

网友:
再说清楚一点吧  就是C D壳合在一起不是有一个缝细的,, 手放那里就会触电,

网友:
呵呵,机器够老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
一般为适配器问题或灯管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