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BH更换灯管后左边暗右边亮。

楼主(2009-06-02):
联想LXM-WL19BH,客户送修时亮一下就来,亮的时候图像发红。因为该屏灯管容易老化,确定是灯管问题。在检测时也使用原机高压板外接灯管测试,当时就发现灯管一端亮一端暗,但并没有太在意。更换灯管时,发现其下部两支灯管已经烧断,

并将导光板烧了一个坑,并明显变形。

   灯管更换后,先没有装,接在原面高压板上加电测试20分钟中,灯管全亮,没有异常。
   将灯管装好后,加电测试,灯管亮一下即来。使用通用四灯小口高压板测试,电流1.8A,正常,并且没有打火和异味。
   后改变高压板保护点电压后不再保护,但装好后发现屏幕左边暗右边亮,把亮度调得越大越明显。
   这会是什么问题,请大家发表高见!

网友:
还有灯管有问题,找找看

网友:
灯管确定没有问题。

网友:
经过上面的情形,灯管烧的那么厉害,那屏里面的偏光板和附件基本熏黑了,拆屏清洗偏光板及附件,不过要小心操作,怎么拆的怎么装,不要把屏报废了。

网友:
清理一下反光膜以及屏内的杂物,不过需要小心,还有一点是不是装的漏光了

网友:
导光板处清理干净,有杂物在屏幕里面也会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更换了BIT3193,故障依旧;更换反馈互感器,故障依旧。更换升压变压器故障依旧。外接稳压电源,故障依旧。故使用四灯小口高压板更换解决。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问题,高压的输出电压低了点。

网友(2009-09-13):
解除各种高压板保护(一亮就灭)的方法

高压板专用芯片去保护的方法:
芯片型号 保护脚 说明
TL5001   5   对地短路
TL1451   15  对地短路
TL5451   15  对地短路
BA9741   15  对地短路
BA9743   15  对地短路
MB3775   15  对地短路
AT1741   15  对地短路
AT1380   2   对地短路
KA7500   1和16  对地短路
TL494    1和16  对地短路
FA3629   15和16 将外接电容短路
FA3630   7和10  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BIT3101  2和15  吸空引脚
BIT3102  5   吸空引脚
BIT3105  4   吸空引脚
BIT3106  4和27  吸空引脚
BIT3107  4   吸空引脚
BIT3193  15  吸空引脚
AAT1100  8   对地短路
AAT1107  15  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