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拆焊电解电容

楼主(2009-06-02):
1.下电容用了堆锡法 两个引脚堆锡 同时加热 温度在360~380 一会会就下了
2.上电容还是用了堆锡法 电容下来后 清理下引脚 上松香
  如果板子正面(插电容的一面)孔里有高出的焊锡的话 先用烙铁稍稍平下
  然后是板子背面 焊点处那较平 点些锡上去吧
  把板子竖起 用电容引脚比划下板子上的孔 用手或镊子整下 以两脚间距与板子上的孔一致为好 引脚也要弄直了 不要有弯曲(我用的是旧板练手 引脚出厂都已修剪过 比新的短)用一手拿着电容 引脚抵住板子孔位 另一手拿烙铁加热板子后面的焊点 通常时间不长几秒钟吧 会感觉电容引脚抵的地方有所发软松动 继续抵着 稍微用一点点的力沿引脚两个脚的方向发力 再过会会两个引脚就会过孔洞了 这时可以把板子背面朝上放置 用手按住电容顶部 另一手洒掉烙铁头上多余的锡 蘸松香 加工下焊脚  OK

呵呵 写写一大堆 实际操作很快的 我是新手 新手中的新手 接触焊接也就一个多礼拜吧   只是把焊电解电容时自己的一点点操作方法供上 希望能给比我还新的新手有所参考 当然 更希望前辈们能给我指点 谢谢先~~~

网友:
我也是新手,其实就比你旧那么一点点 。
双脚的电容比较起贴片的集成块还是比较好拆的,电源等单层板用吸锡方式不容易伤线路板;主板上有金属化过孔,用吸锡的方式不是很管用。可一手拿烙铁,一手拿电容,反复分别融化电容的两个引脚上的焊锡,活动着其实也是挺好拆的。
我喜欢吸锡拆元件,用过吸锡器,可更喜欢用铜丝吸锡。拆出铜屏蔽线的屏蔽层,在融化的松香里沾上些许松香,拆单层板的元件很方便。我拆双列直插的集成块都是用这个方法的。

网友:
嗯 所以准备今天回家练风枪了
应该配合着使用 各有所长 各有所短~~~

网友:
道听途说:我自己还没试过
对于拆贴片的集成块,可以用你说的堆锡方式配合一个IC起拔器就能拆掉。

焊接的时候,也是先堆焊,然后用铜网吸锡的方式吸除多余的焊锡,然后用无水酒精清洗干净电路板就可以焊好。
遇到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我试过接焊很简单 多练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