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6-02):
我是一名新手请大家帮帮忙判断一下这块主板是怎么了 磐正 EP4LAI的主板能点亮 COMS不保存 进不了系统 屏幕左上角只有一个光标闪 检测卡8f

网友:
是不是你的CMOS设置有问提,清除下,不行只能重刷BIOS了

网友:
可能是你的南桥空焊了

网友:
1:清空CMOS;
2:测电池电压;
3:判断SB的好坏(打PCI的AD复合线对地阻值)

网友:
跳线帽上电压是否很低,将电池和跳线帽,旁边的几个电容下掉后OK   注意IO和电池旁的二极管也有可能引起此类故障

网友:
电池 bios 都换过了

网友:
跳线帽电压3.24 我想不低吧
   顺便问一下 SB 是什么
本人新手中的新手

网友:
南桥换过了 不存CMOS 问题解决了  但是还是只有光标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