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48PN不跑码! (有图)

楼主(2009-06-02):
昂达848PN不跑码,供电,时钟都正常。 给点思路...
已经无奈了!    实在不行就做桥了!

网友:
cpu座也出问题!不要随便拆桥

网友:
北桥供电容易出问题

网友:
CPU座是插的,我不放心,还用带灯的座试了下,北桥供电正常。

网友:
杂牌板的BIOS是很少坏的。  Lz 还是看看显卡的1.5V管是否有轻微的烧毁。。

网友:
按照标准程序检查一下吧
这昂达板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对于改板不跑代码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通病

按照一般步骤来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那就先刷一下BIOS啦,先软后硬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是不是短路。我怀疑可能是下管被击穿

网友:
我也遇见过。。换I/O搞定

网友:
看是不是CPU坐虚焊。排除虚焊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