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10检不到硬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6-02):
今天接到三星的本,在别处修过,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修理后发现检不到硬盘,求高手解答。谢谢啦

网友:
三星的都是有硬盘转接头的, 看是不是那头的事, 实在不行干南桥吧

网友:
谢谢啦,我也在怀疑是南桥出问题啦。

网友:
还有没有人啦,请给点意见啊

网友:
实测硬盘接口电压、阻值正常,但在BIOS中检不到硬盘,能检到光驱,可以从光驱启动系统。

网友:
BIOS有拆焊痕迹,如果BIOS出错或版本不对也会出现这种故障,我没有刷BIOS设备,应如何排除故障点?

网友:
看硬盘转吗:别没供电啊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情况 忘了是哪个版主告诉我
供电 时钟 复位 这三个都要有的
你查查吧

网友:
供电、复位、控制、数据管脚都有电压,不知那个管脚是时钟?而且硬盘在其它机器上好用。

网友:
我查的1脚复位,2至18脚数据线,23写选通,25读选通,27IO设备就绪,29是DMA响应,31是中断请求
32是I/0芯片选中IOCS16,33是A1,35是A0,36是A2,37、38是片选,41、42是电源,其它事GND或空角
不知是否正确?哪脚是时钟?

网友:
把光驱拿掉只上硬盘试试,会不会有冲突

网友:
单用硬盘一样不识别,我把各管脚电压发上,请看是否正常。
1脚3.3V,3-18脚0.1-0.3V,23脚3.3V,25脚3.3V,27脚5V,29脚3.3V,31脚3.3V,
33脚3.3V,34脚5V,36脚3.3V,37脚3.3V,38脚3.3V,39脚5V,41脚5V,42脚5V.
过一会33、36上电压归零。

网友:
请问上面电压是否有异常,或者其它脚应有电压。

网友:
不是BIOS给拆过呢,再重新检查一下,应该考虑一下南桥,虚汗什么的!!

网友:
那位有笔记本并口硬盘接口正常电阻、电压数值,任何一款均可,我想参考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有没有版主帮忙啊,急救,谢谢啦,

网友:
上面数据是在别处引用,大家一起讨论,这样才能共同提高。

网友:
已修复,是BIOS 引起。

网友:
本子故障一是使用引起,另一种是维修引起,维修人员应多测量,勤练手工,这样才不会造成维修故障,

网友:
我也 想说刷 BIOS 看 看完贴   就路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