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 786 白屏问题?

楼主(2009-06-02):
G1电压正常 ABL电压4V 灯丝6.3正常 12V/105V都正常  就三基色的电压不正常只有3V左右的电压 末级放大芯片是TDA9536 刚来的时候主板上有烧伤的痕迹 在连接示放排线上 连线后开机 白屏    各组供电基本正常        请问 应该查哪个电路呢?

网友:
打过火的显示器很容易把ROM芯片烧坏或把数据丢失,先重新写数据再查其他问题

网友:
TCL MF786_24 c08

TCL MF786_24 c08.rar

719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视放输出烧掉了吧?

网友:
rom 刷了 故障依旧 末级也换了一个 不行 然后现在三基色的电压全没了 查不多1V左右 这个跟三基色有关吗

网友:
视放前级应该还有一个STV9211或是TDA9210吧,这个和TDA9536都换过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前级的一个mtv021的IC     R G B 电压都为0 只是现在没有芯片换 等配件来了 再跟进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