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黑屏,发出报警声

楼主(2009-06-02):
显示器不显示,发出报警声,1长3短,显示器黑屏,系统不启动是怎么回事啊?????用的华硕主板,显卡,内存条都用替换法换过。。症状依然。。。。。。。

知道怎么发贴问题贴吗?请移步本版置顶贴(故障区发贴必读)。。。

学修板卡 -10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按理说,1长3短是显示问题,一般都是显卡接触不好,你既然替换过了就说明是别的问题,试着替换下电源和主板把,另外清下CMOS设置

网友:
显卡插槽出现问题也是正常呀!

网友:
大概会是什么原因影响到的???有时候能开机,但用一会就会死机。。。。会不会是散热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