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40电池充不了电

楼主(2009-06-02):
机器课户送过来的时候电池好能用使用2个小时的,,就是用久了会自动重启,,所以我没有接电源就直接开起来跑3D试机了,,跑了2个多小时,,把电池里边的电都用光了,,现在电池充都充不了电,,不知道怎么解决,,有谁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查保护隔电路和电池充电电路啊~~~

网友:
测电池电压,低地不行的话是电池坏了,还行的话查电池充电电路

网友:
先看认到电源W数没有(前提电源是好的)

网友:
DELL的电池是不是不怎么好啊?用到里边没有电就不好用啊

网友:
DELL的适配器是专用的 注意下适配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是用万用充电器的,,安泰信APS3005S

网友:
应该是你适配器的问题,戴尔的有时挑适配器!
既然能用两个小时的电池,不会突然就坏了!

网友:
冲电器坏了!DELL充电器有带检测电路。出了问题能开机但不充电,CPU降频,BIOS里认UNKONW AC

网友(2009-07-07):
测充电电路

网友:
DELL的电池电板特别容易锁死。

网友:
那是电池死掉了,电池是19V的.你用直流电源,调到20V强制充电,几分钟后拿下来放到电脑上再用适配器充电就可以了,我遇见过的,绝对OK,你试试看,

网友:
你可能把电放干了  引起电池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