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A78G新主板显卡驱动问题

楼主(2009-06-02):
今天装的一台新机器,主板是技嘉MA78G 的,在安全模式下,一切正常,在WIN PE下画面也正常,但是进系统之后,画面抖动厉害,尤其是分辨率设置到最佳模式的时候,显示器最上方有绿色条纹
可以排除是显示器和外围设备干扰的原因,请问是不是板载显卡有问题。驱动装的是主板自带的驱动盘理的ATI显卡驱动,各路英雄帮判断一下

网友:
一直查不到你的板子是不是自带128M或64M显存的,你自己检查一下。
如果有板载显存并是DDR2显存的话显卡的频率只能设置基本的,如果搞的话有可能出现你说的情况。我在哪个评测中看到过这个说法,具体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