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进来了,求教8800GT这个花屏是哪个颗粒出问题了

楼主(2009-06-02):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4801     25224899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FBE[31: 0]           0            0            0
FBE[63:32]           0            0            0
FBF[31: 0]           0            0            0
FBF[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Read    Error Count: 4801
Write   Error Count: 25224899
Unknown Error Count: 0
图是这样的
          M5    M6   M7    M8
M1                                            M9
M2                                            M10
M3                 GPU                     M11
M4          G80-100-K0-A3           M12
真心的求教各位大侠这个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
你的显存图片描述是不是有问题啊

测试结果好像也不对哦

网友:
这个是把M11和M12取了的  显存位置没错

疑问:是你自己取的还是这个卡根本就是GSO的而不是GT?-  ---新诚达

网友:
8800gt
还没修过  搞不了
不知道 具体那颗
瞎猜的话  也不说了

网友:
要是LZ,加焊技术到家的话,先将GP无U加焊一下子,再来测试先

网友:
把显存补上再测。。。
应该是M7。。不过你把显存上全啊

网友:
不管怎么样   也谢谢给位了  还是给了我点思路

网友:
8800gt  性能高也是非同凡响的  不要满目的的修  坏了快可惜的

网友:
给个回复  M8空焊了  昨天下午修好了  再次谢谢各位了

网友:
既然楼主说是M8我也没有办法,这种卡只有经过测试才知道具体的数据位是如何排列的。
PS:个人修过此卡,坏的应该是M7而不是M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