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主板求助

楼主(2009-06-02):
一片宏基(Aspire3020或者是Aspire5020)主板,换南桥可能不小心动到了周边电阻,有哪个兄弟有主板或者料板帮忙看一下。图下在下面

网友:
图纸行不行?

网友:
图纸有,但是不好使。这个板的丝印有问题,跟实际器件对不上号。

网友:
如是焊接南桥搞掉的,在焊盘上仔细看能看出掉走元件,再根据标号,还是能分析出来的。 无边你拍摄一张大点的清晰图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