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intel 865板开机线路问题

楼主(2009-06-02):
这块板用的是pc87372型号的I/O,电源14脚绿线直接进这个I/O
开机键一脚是高电位,另一脚直接接地
一短接开机键就触发,而不是松开键后才触发,根据这点开机键与I/O之间应该有场管或者三极管的元器件参与开机了,继续跟踪发现5VSB经过一个1084稳压后输出经过一个电阻后,一端进I/O,一端进一个贴片场管(型号是t1a)的D极,这个贴片场管的S极接地,所以心想那控制极应该会与开机键高电位脚相连了吧,
这样一开始场管控制端为高电平,一直导通,当一短接开机键,场管截止,产生一个由低到高的上升沿触发信号,可是不管怎么跑线路就是找不到G极到开机高电位脚之间的线路,于是测场管的G极发现只有0.8V,
测开机高电位脚有3.3v电压,不知道怎么办了;
跟开机键线路,又找不到与1084稳压器之间的线路,心想难道5VSB经电阻分压后到开机键上?但是又找不到这条线路,实在没办法了,哪位有这个板的开机电路图吗?

网友:
我连开机线路都跑不出来,真是汗颜啊!

网友(2009-07-23):
知道的快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