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g f702b显示器行幅宽不能调且枕型失真是哪的问题?

楼主(2009-06-02):
如题,请各位指点啊
显示器

网友:
校正电路,和行宽管及前驱动管

网友:
是CS矫正切换开关管和与开关管D极的矫正电容损坏。注:15“的有一个,17”的2或者三个,19“的更多

网友:
查下tip122 或127的管子

网友:
蓝天大地
行宽管是哪个呀?630吗?这个显示器有4个630,三个在一起的,一单独的

网友:
lhjit
tip122在哪个位置啊,我怎么找不着啊?

网友:
一般也是装在行管那个大散热片上

网友:
应该是校正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