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谁有没有主板通病大全!能不能共享一下呢?

楼主(2009-06-02):
有人说IT8705F的IO比较容易坏,一般对于这样的芯片我们也没有其它的办法,只能代换!但是我想问一下像IO这一类的芯片哪些型号的比较容易坏呢?
芯片
通病

网友:
哪个都很容易坏,板子不同故障也就不同。还是仔细测故障点比较稳定。

网友:
一般量量它的对地阻值和参考电压就可以了 啊

网友:
在不同的板子上都不一样的,这个的在具体的板子上才能说明。

网友:
你主要要修一定的主板再说,通病嘛是针对不同系列的主板说的,比如技嘉的主板不开机了,觉大多说是由I/0造成的,但是不是一盯是I/O,痛病是让你先尽快的找到故障点,并不是准确的

网友:
楼主典型的懒人,都懒得测还修什么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