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關電源的變壓器如何判斷好壞?

楼主(2009-06-02):
請教各位大大
一般開關電源的變壓器您們是怎麼判斷好壞呢?
例如變壓器外觀沒有損傷. 可是上電卻燒管或保險. 換了變壓器才知道原來是變壓器壞了...
但有更簡易的方法嗎? 可以用檢測的方式知道主副電源的變壓器好壞?

感謝大家~

网友:
办法不是没有,比较麻烦。
我自己是使用一只NE555产生一个几十KHz的方波脉冲,然后推动一只场效应管。与电源的形式差不多把开关变压器接入电路,在变压器次级接上一只10欧左右的电阻,通电用示波器测量次级的脉冲波形。不使用示波器也可以,开关变压器次级不接负载,测量电路的工作电流也可以。这个办法需要用差不多的开关变压器相比较。

网友:
最简单是用示波器测量波形,和好的对比就知道了

网友:
是够简单的,如果电路能够输出稳定的,可以监测到的波形的话。
如果电路中存在严重的短路,开关管在启动瞬间就炸掉,那可能就需要在瞬间测量下波形,以便于和正常的电源进行对比。

网友:
超时不能编辑了。在这补充一下,我的办法是使用小功率12V电压,把开关变压器从机器拆下接入测试电路。即使开关变压器有严重短路,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网友:
LS的可以说清楚点吗?用可调电源如何判断

网友:
我这个办法主要还是凭经验,可以在变压器上用导线绕几圈模拟短路的状态,动手试验过自然就会明白有何区别了。

网友:
我的方法与楼上差不多,不过脉冲信号是在电视机高压包磁芯上绕几圈取得,直接接变压器初级。

网友:
非常感謝 午夜梦回 老大的回覆
小弟受益良多

网友:
取示波器的1K的效验频率接电感一测,另一测接一个电阻到地,用示波器量电感两侧,有相位差的就是好

网友:
一般这类故障,都是凭维修经验或代换,你有钱就去买个单臂电桥,这家伙测量比较精确,缺点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