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故障

楼主(2009-06-02):
紫5V正常 绿线也正常
风扇转下就停
请高人指教 维修思路

网友:
电源保护,重点查各组电压对地阻值,和电源保护电路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容鼓包了
有没有管子击穿,严重短路,

网友(2009-07-02):
那三个复合二极管击穿也可能出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