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热的都可以烧烤了!

楼主(2009-06-02):
今天朋友拿来了一块主板,说是在插这个电脑前置音箱接口的时候突然死机,之后从新启动就点不亮,开机跑码FF,经本人仔细观察后发现主板上没有明显的烧焦痕迹,但是我怀疑是南桥烧了,于是在带电没有开机的情况下摸了一下南桥,发现烫手了已经,因为以前听各位老师说,南桥在待机下烫手说明是南桥坏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确定他就是南桥烧了,我应该测哪些位置的数据,还有对地阻值,我只知道一个打PCI   A14的对地阻值,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请各位老师,详细的说一下,十分的感谢!

网友:
就是在带电没有开机的情况下摸了一下南桥来判定了。拆网卡,拆声卡,仍旧烫,基本就确定了。量USB信号线是否短路等,量不量也不见得必要了。

网友:
谢谢张老师,我一会就拆,主板型号是磐正的EP-8RDA3G,南桥芯片是nforce2 mcp ,不知道为啥我怎么插入不了图片了!

网友:
先拆网卡,声卡,再查1117SB供电管是不是有3。3V输出,有SB坏,无断开1117输出端测输出端到SB之间的线路,有3。3VSB坏,无测1117坏。

网友:
量PCI A14脚的对地阻值看下~~~

网友:
我觉得你查一下1084 或着1117看一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1117击穿会不会造成南桥供电过高导致南桥被烧

网友:
我用热风枪换了南桥,这次主板在待机情况下没有出现温度急剧升高的情况,但是却依然是点不亮,开机风扇呼呼的转,诊断卡不跑码,3.3V 5V  12V 的指示灯都亮,在开机情况下,南桥温度升高!请问我该从哪下手量,PCI  A14 角的对地阻值很明显比换南桥时候大多了,量USB的对地阻值只有一个角跟上面的角不一样!
1117SB供电管  在哪个位置,我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