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带灯假负载使用方法

楼主(2009-06-02):
主板带灯假负载怎么用?什么样的主板都那些灯要亮,那么不要亮?卖了不会用还很贵。有高手知道的发个贴,教教我们不会用的。先谢谢了。
或者加57845189进行交流,这是一个刚组建的主板专业维修群.现需要主板维修精英们前来参与.共同进步,有意思的速度加.

网友:
没人会啊还是不想说?
交流下又不会抢你的饭碗。

网友:
这个太基本了,买工具偶说明书,自己不会看书啊。

网友:
一般BGA的座子要上带灯的假负载,775有几个灯不亮正常,478的都亮。
   这是478的,没775的板子。没法给你看了,不好意思。

网友:
只能做个参考了

网友:
想学就买一个试试就知道了,虽然 我没有,但我是这样想的,可能想法有点简单,哈哈

网友:
呵呵应该有的主板有几个会不亮 你用手指按下 能亮说明需焊了 按了不亮就说明他就是不亮的  这个我也搞不清反正我是这样判断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级密?没人详细的说一下。那里面带的说明书只有一张,说的不清楚,用2块一样的主板对照结果也是不一样。谁能详细的说一下各种主板使用带灯假负载时什么灯应该亮,什么灯不应该亮。

网友:
这个好像是级密?没人详细的说一下。那里面带的说明书只有一张,说的不清楚,用2块一样的主板对照结果也是不一样。谁能详细的说一下各种主板使用带灯假负载时什么灯应该亮,什么灯不应该亮。
引用 网友A:

要是这样的话感觉这个测试灯的准确性值得怀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