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时钟电压偏高2.6v 已经修复

楼主(2009-06-02):
昨晚本人维修一块板,其他电压基本正常,就是内存时钟电压偏高2.6v 查北桥正常,后来走线发现431管子击穿,更换后正常!!

没看过本站新手必读吗,还发群号。。。

网友(2010-01-22):
你这板子是什么型号? NF的桥不??

网友:
2.6偏高?????

网友:
2。8V以下都正常吧

网友:
正常不是1.多V嘛

网友(2010-04-05):
我有个板子都快3V了,也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以前见到了电压高的很是束手无策,今天学习下

网友:
内存槽旁的场管坏了

网友:
请注明 几代内存 1代2.6V是正常的

网友:
说的是时钟,!!

网友:
精密稳压器 431

网友:
时钟电压2.6就有点偏高了啊     正常的应该是0.4到1.5左右啊

网友:
原来431管子击穿会这样啊。下次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