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BGA后主板会发黄大家怎么解决的?

楼主(2009-06-02):
每次做完BGA,主板都会被考的发黄,尤其是背面更为明显,还有就是焊油会把那些小光亮的小铜点点弄得变为黑色,很难擦掉,严重影响了主板的外观,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上面的问题呢
主板

网友:
BGA的外观问题其实很多学问。关于PCB变色,热风的机子很难避免轻微变色,尤其是次数多了。红外的则好些。关于铜点发黑的问题,与之相似的还有BGA芯片的侧边缘发黑。如果要彻底避免这个问题,应该是不使用焊膏。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一些流动性比较差的BGA焊膏。

网友:
用白色助焊剂,效果比较好

网友:
我用的就是底部红外的,焊膏用的也是透明的比较好的,但是做完后总是存在这些问题,如果不用焊膏用什么比较好些?

网友:
还有就是可能温度高
低点试下

网友:
一是焊膏的质量 2就是BGA的 原理 我用红外的 个进口焊膏 一般的板子做完后外观没影响 举例 :T61的被我换过显卡的板子还能在服务站换出来 要知道现在联想换板子对外观控制可是很严格的!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进口的好的焊膏,可是做完总是有黑斑,是不是上面涂的焊膏太多的原因,少上些会有什么负面影响吗?

网友:
温度高了,控温方式不对吧。

网友:
温度过高,来回焊接次数过多,降低温度可以减少的,从重的时候先清洗干净底板也可以减少的,不管什么牌子的助焊剂或什么BGA,如果不清洗干净进行第二次焊接操作,即使温度保持好了,也会变黑的.

网友:
主要是注意温度的掌握,还有就是焊膏不要太多~

网友:
是,过程前或后都要求注意清洗,温度控制也不可马虎,感谢大家

网友:
我感觉和板子质量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
风枪肯定无法避免的了,红外的应该还好吧!

网友:
用洗板水洗洗更健康

网友:
用洗板水,板子是健康了,但是人体就不怎么好了。

网友:
板材是一方面,主要是温度控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