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进液1901的5MON只有1.0v

楼主(2009-06-02):
今天接了个返修的R60机器,是同事的返修,拿到机器后,测试不上电,没有待机,拆了测,没有VINT20,再进一步发现,DCIN-DRV只有18.5V,这就不对了,Q36是个N管,导通条件G>S,于是查TB的工作条件,发现5M-ON不对只有1.0v正常为3.3v,于是在查PMH6的5M-ON发出信号正常,他经过一个10K 的电阻送给TB和1901的,这样问题就可以确定在这两个上面了,我TB的那两个脚给跷起来,还是不行,看来就是1901问题,于是把1901 给换了,换了后有待机了,开机点亮机器,于是装机,可没想到,装好后,故障又复现,拆了在测,还是1901的4脚5MON电压被拉底到1.0v,想着是不是1901又被烧了,又换了一个,还是不行这次就对1901的待机条件详细测了一下,发现REF没有出来,以为是其外接的电容有问题,还了还是不行,因为这个机器以前是进液测机器,所以我把1901的外围部件几乎都给换了边,都不行,整了一天都没有结果,就是倒是知道了一些时序。
一:TB要正常工作,就必须先收到5M-ON信号,在收到3M&5M这要TB的内部振荡器才能工作,
二:PMH6要发出5M-ON的信号必须收到一个重要的信号便是-EXTPWR-PMH6,这个信号产生的一个关键的条件就是VL5的产生,这个我以实践证明了,没有VL5,EXTPWR-PMH6就会为高电平。

现在就请高手们给指点迷经了

网友:
今早一来我把1901周边所有的外围部件换了,OK了,郁闷了我,不过总算好了

网友:
沙漠老师的贴子都得回呀。
今天我们这边也收一台R61I的机子。
现在还没头绪的。对新机种还不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