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优派白屏的问题

楼主(2009-06-02):
拆机后,发现5个电容漏液,换掉,---显示正常。但是关闭电源,再开机,指示灯闪,但黑屏不亮。再拆,加焊了几个芯片,电容引脚...结果,开机黑屏时候多,还伴随着白屏
,求高手指点
芯片
黑屏

网友(2009-09-21):
应该是供电部分不是有问题的,查查反馈部分

网友(2009-12-21):
看看。有没有那个芯片虚焊了

网友:
电源部分的原因多一点!

网友:
电源部分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