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康柏 r3000笔记本装不上系统求助

楼主(2009-06-02):
康柏 r3000笔记本,北桥是ati9000 南桥是ixp150 显卡是ATI 9200 CPU 是478针普通台式机,到XP滚动条那一直滚进不了系统,改用安全模式可以进到桌面,但是只能看到鼠标指针看不到桌面的图标后面屏是黑屏,后来以为是系统问题,重装系统装不上,也是到重启完后,进入后只能看到一个鼠标指针后面是黑屏,内存换过,不是内存的事,请大家帮帮我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可能是南桥空焊了吧

网友:
这种板子是敢难修的,只能看加焊南桥了,不行的话多量量桥边上的电阻!~如果运气差的话,可能PCB板OPEN了,那你就准备放弃吧F!

网友:
怪问题,加焊显卡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