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通电无待机电压,隔离保护管无电压输出!

楼主(2009-06-02):
今天有一台IBM T60通电后无待机电压,测试隔离保护管也无电压输出,但有输入电压和控制电压,是哪个芯片坏了吗?还是桥有问题?

网友:
先看看充电IC有没有检测电压输出,个人认为:插AD后,电池充电IC会工作,输出电压给IO后,再由IO发出相关信号给相关的电源管理工作点,再开启电流.本人曾修过一台进水的.是电池IC进行水,无检测输出电压,没有VIN电压输出,无基本电流0.02

网友:
t60正常待机一般0.06左右,不安cmos电池自动触发,先短接一下场管看情况。

网友:
先看看3SW出来了没有

网友:
路过,,,,学习,,,,,

无边思绪 -4

网友:
有控制应该有,0.06    应该为开机电路问题

网友:
没输出控制脚电压肯定不正常的,电压应该是5~6V之间才是正常的,如是19V 管子就保护了。一般是后面的电压有短路或微短造成的。仔细测量所有供电电压阻抗。

网友:
待机电压都不对先查电源管理

网友:
具体怎么修的呢,很想知道

网友:
顺道看看有没有进水的呢!在PCI位置容易进水,还有这两天有接到一台,客户反应证没有进过水,拆开一开,2116位置有二三个脚腐蚀了,加焊了就通电的!感觉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