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R40-2681-J1C不认外接USB鼠标,触控板鼠标左键不能用。

楼主(2009-06-02):
求助:IBM R40-2681-J1C不认外接USB鼠标,触控板鼠标左键不能用。

网友:
TOUchpad左键不好使可以轻易修复  你不接触控板就知道了 USB相对清晰 先看接口阻值 没接地和没供电坛内说多了 阻值很关键 两个信号跑线路过仅仅的一两个元件直通南桥 元件没事的话阻值一般都不正常 就是SB需要换掉 客户不愿意就换替代品种试试

网友:
R40USB口很容易断裂脱焊

网友:
90%脱焊断裂了 换口就好了吧 口子是短口的 不常见 手工接太不牢靠了 R40 典型故障USB口断裂网卡隔离桥芯片虚焊

网友:
您碰巧了 都是R40 通病 我先说了 呵呵 坛内其他人都明白

网友:
南桥冷焊了,做个SB就会OK的

网友:
U盘可以用,就是鼠标插上显示无法识别USB设备。

网友:
触控板和U口鼠标都是由南桥控制的,你的U盘能用就说明该USB接口没坏,有另外可能是触控板有问题引起南桥控制部分无效,先不接触控板排线看看U口鼠标能用吗?

网友:
8# 迷糊维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不接触控板也是一样的。但是在CMOS里面把触控板关闭,小红帽左键能用,外接鼠标还是不行。

网友:
排除板载鼠标的原因,就剩下小红帽和南桥了,小红帽下的八个方向的触点清洁一下可能有没有异物或污垢,最后就只有BGA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