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老掉线

楼主(2009-06-02):
我有一条3M的ADSL 连了5台电脑,过不了多久就掉线,但马上又能连,能上QQ,最生气的是掉线后不能上IE,在CMD下能ping通网站,一定要在路由器中断开在连接才正常,我把路由器和ADSL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看看是不是某台电脑有病毒  这种情况通常都是病毒造成的  遇到过n次

网友:
把5台电脑全部拿下,然后一个一个的接着试,找到接到后不能用的电脑,杀毒,做系统,不行的话就换网卡

网友:
我在这里在说一下,原来我们有10台电脑两根网线,两根线都接同一个交换机,都很正常,两根线都不出现这样的情况,走了几个人,电脑也少了,就停了一条线,才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
楼主是在那里的。如果是南方的话。用 电信线路会有这种情况。。在北方的话,如果用网通会有这种情况。

那是因为他们在杳一线多接。如果有这种情况。把路由器的固件刷写一下就行了

网友:
1 先安裝一個ARP 防火墻  檢測一下
2 反正就5臺電腦 一臺一台排除也很快啊  不能用的时候 不要重新启动 MODEM 和ROUTER 一条一条的线拔出 排除

网友:
这情况我也碰到过。开始以为是受到APP攻击,后来才发现是ADSL散热问题。

网友:
你这情况应该是:一根线两头都接到路由或交换机了。是不是灯闪得很快!

网友:
应该换个ADSL看看,有些很差劲的。。。

网友:
MODEN 的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经常断线,MODEN 的可能性很大,后来换了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
看看接口是不是没有接好啊。

网友:
看看接口是不是没有接好检查一下电路

网友(2009-07-08):
是不是被攻击了啊,黑ke啊

网友:
建议那网线头重新做,如确定MODEM,路油没问题,建议换新网卡!

网友:
木马病毒的可能性较大,我就遇到过,还是用360安全卫士查杀后,恢复正常的

网友:
有5台机如果不是全是你的话有可能其中有一台装有P2P控制了你的路由。

网友(2010-11-26):
路由器重新设置啊,或者换个300M的路由器,有可能同时用带不动

网友:
路由器重新设置啊

网友:
路由器也会进病毒的,你的路由器接了5台电脑,网络流量只有3M,不排除其他电脑看电影或下载什么的引起掉线啊。

网友(点评):
这种可能性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