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主板上电阻X1D是保险电阻吗

楼主(2009-06-02):
今天修华擎P4VT8主板没有CPU核心电压,电源芯片是L6916D,查到5脚BOOT1和24脚BOOT2没有电压,跑线路到一电阻断路,标注是X1D(反看又像D1X)电阻另一端有12V,请教大侠们电阻标注X1D是什么意思,可用什么代换。

网友:
还有一个电阻标注01B(0看起来有像D)用万用表量有1K,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样标注。

网友:
2#的那个电阻标法是正确的,是E96的标法,代码01的阻值是100,B=10倍,组合起来就是1K,看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