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钻1.3基本修复但还有个吱吱声问题

楼主(2009-06-02):
航嘉1.3冷钻,最早的问题是5V输出的电容冒顶,更换后解决。
  使用2个月后,发生风扇停转,加油后解决。
  不久又出现待机无吱吱声,不带负载输出电压正常,带负载出现强烈的吱吱声,输出电压都严重偏低,经检查用494代换7500后,带负载各输出电压正常,但还是有稍强的吱吱声,测主开关管,发现其中一个基极电压为0.6v,另1个位1.1v,测出连0.6V那个基极的10μ电容坏掉,更换后,基极电压恢复,解决了大的吱吱声。

  但是,在使用中还是能听到很微小小的吱吱声,随鼠标移动,打开程序,声音略有变化,这个声音的频率很烦人。
  又更换了推动对管,494供电滤波电容,和所有的输出电容还是不能解决。

修到这里,实在无法了。
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
PCB板版号是HK328-51AP测量
测量推动管电压
待机
B 2.2v
C 1.54
e 1.51
工作状态
B 2.2
C 3.04
E 1.51

工作状态的C集电压是否低了啊?

网友:
刚才有点错误
PCB板版号是HK328-51AP测量
测量推动管电压
待机
B 2.2v
C 1.54
e 1.51
工作状态
B 2.02
C 3.04
E 1.51

工作状态的C集电压是否低了啊?

网友:
启动状态的B极电压和C极电压都低了。首先查tl494的8、11脚到两个推动管的连线有无问题,然后查推动管的分压电阻,还要查12v输出端到推动变压器的供电线路。假如有示波器的话,看494 8、11脚输出的频率多少。
吱吱叫有可能是过载、变压器质量问题、开关管频率降低。必须逐个排查。

网友:
谢谢大只佬
1:推动管的连线么有问题
2:12V供电也没有问题,为稳妥已更换过整流管。
3:呵呵,没有示波器。

发现C的电压才3V左右,看了另一个帖子,是7V,感觉我这个低了点。

S494是个拆机件,打算重新换个。

传个手绘局部图

网友:
手写电路图至少也占了1/4的总电路,难为你了。其实用个论坛上长城300p4的图就可以了。很可惜,你画错了不少地方呢,按着这个图测就费劲了。
1、推动管一般直接连接494的8、11脚,但不排除有的电源特别点。确认一下还是必要的。
2、我之前说的主要是排查推动变压器的供电问题。电源启动后推动变压器的供电就由12v的输出接手了,这个电压是未经滤波的电压,应该在24v以上。假如494的供电还是原来的电压,从12v到494的电路就由问题。一般是由一个独立的4148连接的,这个一定要检查。
3、我也没有示波器,所以修电源只能靠猜。不过有些万用表是由频率计的,494电路的频率一般在60khz左右,测试一下就可以知道494的好坏。频率异常,查494的5、6脚接的电容和电阻。
4、推动变压器初级的限流电阻(图中两个并联电阻)阻值有无异常。一般100欧左右就是好的,偏离太大都不好。所有东西都貌似正常的话,直接更换两个推动管,c945一毛一个,不用考虑拆机了。真的要修电源,有些新的备件还是要的。

网友:
正想说图的问题,
图没有画错,开始我也觉得错了,复查了几次。

正想说图的问题,
图没有画错,开始我也觉得错了,复查了几次。

网友:
5楼那个,
2:12V供电也没有问题,为稳妥已更换过整流管。

是我搞错,应该是TL494的12脚24V供电,待机和加载状态,这个电压不变,是独立的。

推动管,换用的1815,是新件。

上图黄色的是24供电路线路,

修正一下手绘图

网友:
这张是推动部分局部实图

网友:
看你的实物图有点累。我关心的反而是有无一个标识R41的电阻?你测量的推动管电压是两个一样吗?如果你测量的是R43连接的推动管,而缺少一个R41电阻,必然会造成双管推动不平衡,就出现噪音了。
如果双推动管一致,换494,查5、6脚的电阻电容。再不行就只能地毯式搜索了。

网友:
谢谢
这款电源推动部分确实缺少一个电阻(r41),在另一个帖子中也有朋友提出,试过,去掉这个电阻或另一臂增加一个,不能解决。

2个推动管电压都一样,

另你提到
4、推动变压器初级的限流电阻(图中两个并联电阻)阻值有无异常。

是2只302的电阻,测试是好的,也更换过。

现在这个很微小的吱吱声,随鼠标移动,打开程序,声音略有变化的问题,考虑推动的C偏低,是否推动不足。

网友:
找到一个描述相对清楚和这个差不多问题的。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BA%BD%BC%CE

网友:
如果是通病,只能重负载试验让故障显现。如果一般使用正常,没有必要投入太多的精力。变压器的问题无法判断。始终觉得C极电压太低了,24v的494供电是否足够也难说。

网友:
把5V附近的电容都给换了,3.3V的电容也换,特别是那些小瓷片电容!

网友:
佩服啊  真是深入原理了  我一般只是修个差不多  像这样的 真是比较复杂啊

网友:
小弟确实佩服楼主,不过应该还是低频噪声,开关管频率低了,您替换下相近的内阻小,死区电压低的管

网友:
麻烦楼上解释一下,何谓“死区电压”?

网友:
前几天有事,谢谢各位。

8楼那张图3号兰圈中的D 整流管,应该是工作状态时提供额外的电力,保证494供电的,

推动变压器,若有问题,不好查。

看了半天板子,这个部分还与过流保护部分有关(推动变压器上绕有过流检测线圈),过流保护部分应该没有问题吧?

打算有空把推动管下面的与2个串联2极管并联的电容查下,看看电压能否起来。

网友:
先换494  再换全部电解,再换c5344,431    光耦,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还是看一看494的5,6脚的阻容元件.

网友(2009-07-17):
回几位朋友,
光耦那里画错了
494换过,56脚阻容也换过。
今天重新测了下494电压,发现3脚有3.25V,感觉高了。

网友(2009-09-14):
两只主滤波电容和两只同电容并联的电阻容量阻值不一致也可导致叫声。

网友:
两只主滤波电容和两只同电容并联的电阻(150K)容量阻值不一致也可导致叫声。

网友:
佩服.LZ有新的进展说一下,听你的描述,有吱声,一是电源负载能力减弱,随着用量变化产生吱声,好像推动管的C 极电压确定低,二是推动变压器有谐振,性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