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坏盘再生)

楼主(2009-06-03):
一块80G的西数,用效率源一测,百分制50-百分制100有70多处坏道,40-50有200多处坏道。
可以一键分4区,可以装系统,原来还可以进系统,低格一次后装系统,启动不了,文件丢失。挂从盘,有的分区重启后又要格式化,我该怎么发挥他的作用,FBDISK?我试过,最好剩下了3个分区,加起来40G的样子,可都是默认主分区,装不了系统。还有个问题,效率源扫描的坏道,用效率源修复的了吗?我是新手,多多包涵,一下这么多

网友:
可以用坏盘分区软件FBDISK,他会自动屏蔽坏道,符合“废物利用”,效率源修复的坏道几天又回来的。

网友:
70多处坏道要看面积多大
希捷的盘修坏道有专门的软件,但要用COM线。
可以用MHDD的ERASE试试,如果不是物理坏道可以修好

网友:
大面积数量众多的坏道路
有可能是固件引起的,需要修复固件
如果固件是全好的,需要做SF

这些没有专业维修工具和技术上无法办到的

网友:
我也有几个60G硬盘,日立的,换了几个软件测了一下,只有几个坏道,可是硬盘无法分区,数据拷不进去也拷不出来,pq,dm分期报错,低格也格不了,不知道有没有办法

网友:
你还是找专业维修硬盘的人搞吧,西数的盘比较脆弱的,用那些G表的及的软件是搞不好它的,只能越搞越坏。

网友(2009-08-28):
扇区逻辑错误这样的问题,一般的低级格式化软件就可以了,系统信息区出错麻烦点,同厂同型号的盘系统信息区也不一定相同,厂商对于自己产品的系统信息区内容和读取的指令代码,一般是不公开的,不过IBM跟日立有厂方提供硬盘维修软件,比上万的第三方软件好用,(我没用过第三方软件)别的厂家也有限制功能版本的软件,总之强过绝多数修复软件。感觉pc-3000和效率源根本没多少用处,广告太能吹了。物理坏道不是软件能修复的。我要去打游戏了,再说了,你应该先了解下厂家是怎么处理坏道的。

网友:
有知道硬盘加锁了  怎么解除

网友:
别抵毁西数,它比seagate 稳定性定,我也是修硬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