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E400掉电

楼主(2009-06-03):
昨天接了一台方正E400笔记本,客户那来时开机五六秒掉电,用检测卡CPU也不过,,主板拆出来检测一下,发现有一个场效应管烧掉了一个角,找了一个同样型号换上,、试试还不行,继续查发现键盘上方有短路就一个一个找,找到最终是一个电容内部短路,导致短路,换上后短路问题解决了,有时能过,但还是掉电,(注:短路问题解决后,加电北桥温度极速提高.)用手模到了一个场效应管在I/O旁边,(不是烧坏的那个,)温度极高换了后还一样,以下维修没有思路,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
查北桥周围的电路。。打阻值看看是不是北桥短路

网友:
你可以查下北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后一个温度高的场管后面加一小电压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