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说一个技嘉主板的通病

楼主(2009-06-03):
今天修到一块GA-8IR2000的主板,发现没有主供电,Q2对地为短路,马上拿掉还短路。拆电容没有结果,晕没有办发了,无意间手碰到北桥的15N03,烧手,发现短路,又查北桥滤波电容,穿了,所以得出结果,该犀利主板北桥的管子坏,导至北桥穿

网友:
到底是北桥坏了还是电容坏了啊!你测量CPU到北桥的数据地址线了吗?

网友:
住供电修复了吗/修好了吧!

网友:
您一开始的思路就不正确,拿到一片板应该先测各项供电的对地二极体值。。如果是这思路那一开始就知道它短路了同、还修根毛。。。

网友:
板主看懂没有呀,是Q2短路

网友:
很好的收获,加油。努力

网友:
接到板先不要急着加电,先观察看有没有烧毁痕迹,然后先用电阻法简要查看易损元件有无击穿显现,这样一来是为下一步安全加电,确认无可疑显现然后再加电,修台试机用的电源不像笔记本那样有保护功能而且可以看电流维修思路及维修方法不科学,会扩大故障点

网友(2009-12-17):
好经验收下先

网友:
这是这类板的通病吗?

网友:
这不应该算得上是通病吧

网友:
楼主表述不太清楚,看起来坏了4个配件,Q2,15N03,北桥的滤波电容,还有北桥。实际坏了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