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ps 450db 5v电压偏低求助

楼主(2009-06-03):
型号:台式机台达dps 450db。
故障现象:有时可以正常启动,有时启动保护。启动时测量5v电压只有4v,其他各路 输出均正常。调节电压调整可调电阻,最高调到4.2v左右,此时12v输出达到13v,二者联动。更换5v滤波电容问题依旧。求高手指导,十分感谢。
台式机

网友:
保护在临界状态,先把可调电阻换掉,很有可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