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H770-KD“乌云遮日”,怎么回事?

楼主(2009-06-03):
方正FH770-KD拿来时不显,更换开关管K3115后,显示正常,只是显示很慢,但用不久又出现黑屏,黑屏12V为10左3右,6。3为4。3V左右,发现行管过热,行管是C5411,用J6815更换,发现开机后出现一片黑云一样,挡住图象,再从四周向中心收缩直至正常,好像“乌云遮日”一样,用不久依然黑屏,换行管问题未排除,并出新问题,调高压包上的亮度,很减少故障,是不是高压包出现了故障,请教维修思路

网友:
有可能高压包,应该是电源或行激励不足

网友:
300V滤波电容坏了,行管换过了后,、故障现象排除,只是因为电容外表正常,没有漏液,所以一开始忽视了